S7300的I/O点是怎么分配的?怎么离CPU最近的DO模块编为Q200?

楼主(2011-08-25):
请教:S7300的I/O点是怎么分配的?怎么离CPU最近的DO模块编为Q200?

网友A:
你说的离CPU最近的DO模块编为Q200的CPU应该是从站的CPU吧。
主站离CPU最近的DO模块编一般是0.0---3.7

网友B:
西门子s7-300的扩展I/O地址可以自己定义的。

楼主:
不是,这是带触摸屏通讯的,3个CPU模块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