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几个关于三菱 FX系列 PLC 编程问题!

楼主(2011-08-25):
我刚开始接触三菱PLC,向各位讨教几个问题!
1. 编程时,如果系统较大,有个7-800行或更多, 难道就一行行写下去? 能否分成一同的程序块?
如果能分, 在GX Develope 中如何操作? PLC又会如何运行各程序块?
2. 三菱PLC是否有由已编程的功能模块. 象西门子的一样。 把某些常用的功能编写成一个功能块,就可以经常调用,从而简化编程。

网友A:
1、在GX Developer中,要针对具体的机型,FX系列的FB功能是采用宏来做的,而Q系列可以使用FB。通过调用来执行Fb。
2、三菱仅提供GX Works或者GX IEC Developer中的功能块,可以在三菱官网下载。
Good Luck~

网友B:
同样等待中 zgxr

网友B:
苦苦等待中

楼主:
看到一个哥们说写了12000条语句表, 如果不搂功能或区域划分,分成N个子程序, 那么这程序一定让人头大! 那位高手能解说一,二?
期待着!

网友C:
采用步进顺控加梯形结合编程思路,可以达到你想法。

Email: hfzwz@qq.com

楼主:
看来三菱的FX系列PLC 与西门子早期产器S5 系列相比, 在这一方面是一大不足. S5能分成多个程序块 (PB), 让程序非常有条理.

网友D:
1.1首先7-800行是比较少的。其次再多的也要一行行的写,西门子有块,三菱你也可以做许多子程序,复制进去
1.2楼主是否学过C语言或者汇编等语言?那程序是怎么做的?楼主可以仿照。
1.3当然能分,你可以做成若干的更能子程序,调用
1.4如何运行程序块你可以参照西门子调用功能块的执行来理解三菱调用子程序的运行
2、常用的功能块在三菱里你可以写成子程序,用的时候直接复制。

网友E:
多用顺控,跟着思路往下写就简单了

网友D:
在大的程序,要么有个顺序,要么有个核心。你知道能够找到工艺顺序,或者动作核心,程序不仅可以写的有序,减少调试时间,还利于修改。更能减少步数。有的设备程序可能一些人要一两千步,有的人可能只要半千(500)多步.好的程序不是看长度,偶是看思路(指的是对学习者而言)

网友F:
思路决定出路,在PLC编程中同样适用,有时候思路错了,就钻不出来了,或者要走成千上万步才钻得出来

网友G:
好好学习吧,三菱的小型机好用,性价比高,大型机不行的

楼主:
嗯, 有点明白了。 三菱FX系列定位就是小型机,只应用于单台设备,或小型系统。 象那位“哥”在论坛里说编了12000步,看来是极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