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我看了台达触摸屏的手册,貌似没有讲啊,弹出报警应该是所设定的报警被置on 弹出报警画面,然后复位。在报警历史里面会有看到报警内容,但是清除不了。是不是要把置on的复位掉,就会消失吗。感觉不对啊

如图触发报警的应该是plc内的W50.00  w50.01

网友A:
把命令区的相应位置ON

命令區 例一(控制器寄存器) 例二(人機內部寄存器)
長度
命令區寄存器類別
寄存器D 地址 寄存器$ 地址
1 畫面編號指定寄存器(SNIR) Dn D0 $n $15
2 控制標志寄存器(CFR) Dn+1 D1 $n+1 $16
3 曲線控制寄存器(CUCR) Dn+2 D2 $n+2 $17
4 歷史緩衝區取樣寄存器(HBSR) Dn+3 D3 $n+3 $18
5 歷史緩衝區清除寄存器(HBCR) Dn+4 D4 $n+4 $19
6 配方控制寄存器(RECR) Dn+5 D5 $n+5 $20
7 配方組別指定寄存器(RBIR) Dn+6 D6 $n+6 $21
8 系統控制標志寄存器(SCFR) Dn+7 D7 $n+7 $22
没看懂,在哪找的?

网友A:
􀂄 警報緩衝區(歷史警報表)清除控制標志
清除人機的警報緩衝區數據。若此標志被設為ON,則可將警報記錄緩衝區的數據
清除。再次觸發此標志前必須先將此標志設為OFF。
以表3-4-1 為例,若設定D1 = 8 或$16.3 = 1,則警報緩衝區(歷史警報表)清除控制
標志即設為ON,此時會清除警報記錄緩衝區的數據。其中D1 = 8 代表D1 的第三
個Bit 為1(0000 0000 0000 1000)。
就我截图所示,如何清除呢?具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