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求助

楼主(2011-08-25):
最近用松下伺服做实验。有个问题搞不清楚。松下伺服驱动器输出的A B 项脉冲怎么接人PLC啊。
还有就是伺服电机的PID闭环系统是怎样的一个闭环。我没有这个概念。。那个大侠帮帮我。
在三菱的论坛发帖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我找不到松下的论坛。谢谢。

网友A:
呵呵在网上找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可是找不到啊。
还有全闭环是不是要把伺服放大器的输出给PLC组成的系统。

网友B:
全闭环就是编码器不但反馈到驱动器,还要反馈到CPU(PLC);

网友C:
全闭环的是指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只作为速度环控制,外部的编码器作为位置环的一套闭环系统,三菱的有闭环专用的伺服驱动器的。

QQ:84818626

网友D:
可以下载松下伺服放大器说明书看一下就O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