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1-08-25):
那位大侠可以给我编一个模拟量采集通过PLC控制变频器工作的程序啊 !谢谢 模拟量看不懂CP1H自带模拟量的那种

网友A:
描述:CP1H-XA 類比I_O區
所指的是 CP1H-XA CPU 模組吧
提供附件1參考..
其類比輸入4個字組: 200 ~203
其類比輸出2個字組: 210 & 211。解析度1/6000
你要控制變頻...應是以人機設定(DM**)
所以要在程式先將人機要設的DM** 乘上 8(附件2)
在將相乘後的值..@mov 到對應的字組上...就行啦

网友B: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36.html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