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5):
我用8.86版本的仿真,但是m8013始终没有动作,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谢谢啊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是V7版本的GX Simulator的话,请确认你的模拟软件没运行在Step Run状态。

Good Luck~

网友B:
这个M8013是不行的,它是读取硬件时钟的,模拟是不支持的.模拟只能用于逻辑控制,不能用于计算之类的

楼主:
还是不行。奇怪了

网友C:
我在重装程序后不能进行逻辑测试。这是为什么

网友D:
引用楼主steccui于2011-08-25 10:45发表的 关于三菱GX Developer 8.86仿真问题 :
我用8.86版本的仿真,但是m8013始终没有动作,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谢谢啊

没问题
GX Developer8.86
GX Simulator6-C
看视频

网友E:
一楼的仿真是在STEP-RUN模式下进行的,此模式要点击【在线】——【调试】——【调试】——步执行,进行单步的仿真调试,可以正常显示M8013的状态的,在连续运行程序显示的话就要更改为RUN模式下进行仿真即可,截图见压缩包。
附件: 仿真截图.zip (90 K) 下载次数:32

网友F:
02HCPU里M8013不是产生周期为1秒的脉冲继电器,SM413才是哦,
FX的M8013才是周期为1秒的脉冲继电器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G:
FX的M8013才是周期为1秒的脉冲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