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系列PLC的F172指令,目标值一致停止怎么用?

楼主(2011-08-25):
哪位高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控制代码中启用目标一致停止。
然后在N+3中设定停止目标值,比如,DT300,301中为控制代码,DT302,DT303为频率,DT304,DT305则为目标值。
如果你启用的输出方式为增计数,那么目标值必须比当前值大,如果是减计数方式,那么目标值要比当前值小。

网友B:
目标值一致,做绝对值用的

楼主:
多谢指点,那个我知道,只是脉冲到达指定的数值之后还是不停啊!!!!!
这是我的程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C:
你的控制代码不是绝对目标吧

网友D(2012-02-11):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希望能找到详细一点的解答谢谢!

网友E:
呵呵 我身边没有 松下的plc 你看看松下的编程手册

网友F:
是不是支持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