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厂里用单片机控制的吗?

楼主(2011-08-25):
问下 给解决下问题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A:
把问题发上来大家帮你解决。

网友B:
很少用单片机做控制系统了,但是单片机的仪表何PLC很多。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可以这么说,单片机,还在大量使用中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有啊,我们厂就有
自学

网友E:
还是多呀

网友F:
我们公司的载人电梯也是用的单片机

网友G:
PLC本身就是单片机,只不过它是又模块组成的,使得编程变简单了。开始我比较痴迷于PLC觉得它比较简单(单片机比较麻烦),但是工作后发现其实单片机的基础才是精华。

网友H:
有的地方PLC是不能代替单片机的,如:中高频设备,中频电炉。

网友C:
8楼正解

网友I: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有的地方PLC是不能代替单片机的,如:中高频设备,中频电炉。
为什么不能代替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不能代替呢

PLC只要靠近这两种东西,结果就是动作乱或死机,试过几个品牌的PLC都一样的结果。

网友L:
单片机是个好东西。

网友M:
单片机好使 体积小 功能强 就是需要电路板

网友N:
PLC是大批量生产的,也就是说最稳定的产品,但不会是最好的产品,特别是在一些模拟量的控制方面,PLC是无法和单片机控制相提并论的,单片机的机动性是无与论比的,而PLC则死板得多,比如一些模拟量的输入,需要借助信号放大器来做,一个放大品就要好几百元,如果自做单片机,含模拟量信号放大功能做在一起,整个也只是三两百元,由此可见成本优势也非常明显,特别是在一些低技术含量的低价设备有,PLC和单片机所装备的机械是没有竞争优势的,因为一台机可能就是挣三五仟元,如果用PLC,增加三两K成本,就无法参与竞价了,再者,PLC加密不及单片机,PLC多花点钱就可以买到一个进行模仿,而单片机确有一个硬件制做过程,不仅时间长,而且风险相对较大,得不偿失

网友O:
单片机是用得做多的东西,有,就是一些小东西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