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挂接2台上位机,一台AB PLC(以太网卡接入),同时连接PLC,出现异常

楼主(2011-08-25):
问个低级的问题,现在有两个上位机同时连接AB PLC,怎么通讯就出现不稳定呢,是不是连接数的问题?
请教各路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网友B:
哈哈,AB的以太网那么好用,就算是100台上位机同时接入也不会有问题啊。出现不稳定到底是什么现象?你是两台上位机用交换机还是路由访问?两台上位机的IP地址各为多少?有网关吗?

网友C:
貌似是高深的问题

楼主:
两台上位机是用交换机访问的,并且网关也都设置了;ping也是能通的;
不稳定的现象:数据一会有,一会没有;
我估计,是不是cpu连接数的问题?还是AB PLC以太网卡连接数?
默认的连接数是1;这个西门子S7-200有这个情况;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