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恒压供水变频切换怎么处理?

楼主(2011-08-25):
到底恒压供水变频切换怎么处理,加减泵切换处理?假如功率很大,150KW或100KW等
1.是否是先停变频,待电机停转后用星三角再启动工频.
2.是否是先停变频,待电机停转后用软启动再切换工频.
3.是否是先停变频,在电机未停转马上切换工频,这样会有什么缺陷或问题?会不会对电网和用电设备造成电流冲击!
请有实际案例或相关理论支持最好!
谢谢大家讨论 QQ:304804655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楼主:
我还是偏重变频切换工频时先停变频,电机完全停后,然后由软启动启动电机到工频,然后变频再接别的电机,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没人讨论,我自己把这贴顶上去!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A:
谁弄个实际的上来看看

网友B:
弄个实际的上来看看,期待中!

网友C: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434009.html
这里下载资料,挺实用的。

楼主:
我看了那个论文,说真的,实用性还真的不怎么样,看来等于没看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D:
都可以,,只不过配置成本不同,用软起启工频当然更好些。
求和大同,与君共享!

网友E:
启变——变运行——压力比较——延时——变停止信号——延时——工频运行——变频启动——压力比较……

网友F:
一台变频器和 几台水泵切换工作。

网友G:
一般恒压供水都不只一台水泵。PLC根据用户设定的压力和传感器检测到的压力调整变频器的速度。
如果变频器全速运行,实际水压还是比设定水压低的话,那么水泵直接切换到工频运行,变频器立刻启动另一台水泵。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PID控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先停变频器,变频器自由停车。延时上工频

网友I:
不用停变频,调PID,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不知道是我表达不行,还是大家没领会我的意思,我是说电机变频工频切换方式和启动方式,我想大家不会大功率电机切换到工频直接启动吧!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