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lc继电器输出型是不是可以改造成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2011-08-25):
内部继电器驱动电路直接输出可以吗?
我的胡思乱想。。。见笑了

网友A:
可以的偶,好像加个光耦什么的,嘿嘿,我也没试过

网友B:
可以啊但是一些plc不能输出交流

网友C:
可以将PLC输出继电器拆了 就以FX1N举例将y0 y1输出继电器拆掉将PLC内部的24V+ 24V-相应链接就可以相当直接用三极管输出一样的效果。 从经济上还省了不少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