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250与TLP251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1-08-25):
小弟现在维修一台台达VFD-B 2.2KW的变频器 检查为驱动部分光耦TLP251损坏,现手头上没有此型号的驱动光耦。TLP250倒是有,想问问大侠们可以互换吗?对变频器有没有什么影响,十分感谢!

网友A:
内部电路不同,TLP250是上硅管下锗管推挽6,7脚并联输出。TLP251是上硅管下硅管推挽6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