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信问题

楼主(2011-08-25):
我是新手,自学
通信连接不上,请问大侠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试过出现这样的情况,到现在也不知道错在那里.请楼下继续

网友B:
com口设置

网友C:
在你打开的窗口下面的“设置PG/PC接口”中重新设置波特率及站地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om口设置
正解
这个问题前些日子刚遇到过,重新设置com后就OK了

网友E:
我的COM口设置没问题,也连接不上,我是自己做的数据线

网友C:
通信波特率设置在19.2K,检查数据线的接法正确吗?不知道你的PC机是用什么接口的。如果是“USB”还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大哥,请问USB数据线要装什么样的驱动,哪里有下载

网友F:
通信电缆不稳定或电气干扰比较严重
下载积分:+1(q8752911) 楼主自己做的网线,9成是 ..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多刷新下,设置下COM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