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温度高

楼主(2011-08-25):
请教各位大哥,我的电脑cpu一开机温度就很高65度,换了一个大分机还是一样,谁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会吧?
应该一开机就是室温的。。

网友B:
换个CPU试下

网友C:
拆开机箱试试,还是太高的话,估计要换CPU了,

网友D:
主板有问题或CPU超频使用

网友E:
有没有涂导热硅脂?

网友F:
cpu
使用率?
中毒也有可能

网友G:
前段时间我的电脑也如此!
换过CPU、CPU风扇还是如此
于是断定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之前看时发现电源的风扇坏了,温度上升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或过高!
找了个坏电脑(电源风扇还正常),把电源换到我电脑上,已运行一个多月了

网友H:
直接用冰块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