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没上电池,哪些装置是掉电保持的

楼主(2011-08-25):
cp1e没装电池,保持区数据区等哪些区是掉电保持的,说明书上说一般能保持50小时,但我编的程序掉电几个月好象也没事

楼主:
请高手指点,台达plc上说明很清楚,但cp1e的好象不很清楚

网友A:
也许像电脑主板那样,放到ROM里面。有必要知道吗?你想仿制吗?

网友B:
D区的数据是靠电容保持的,拆开机子看一下,主板上有备份保持电容,一般可保持三五天吧

网友C:
看型号,N的D0-D7000可以通过设置保存到EEPROM里面,E系列的好像是D0-D4000,具体看一下手册

网友C:
刚刚查了一下,N是D0-D7000,E是D0-D1500

网友D(2011-09-30):
一般是有一个超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