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大家好,s7-200中的MW、MD是表示什么,譬如MW20是不是表示为MB20、MB21,MD20表示为MW20、MW22
还有如果这样的是不是就不存在MW31和MD31了啊

网友A:
譬如MW20是不是表示为MB20、MB21,MD20表示为MW20、MW22?
分析正确。MW是一个字。MB是代表一个字节。MD是代表双字结构。
还有如果这样的是不是就不存在MW31和MD31了啊?
不理解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譬如MW20是不是表示为MB20、MB21,MD20表示为MW20、MW22?
分析正确。MW是一个字。MB是代表一个字节。MD是代表双字结构。
还有如果这样的是不是就不存在MW31和MD31了啊?
不理解提问。

我的意思是S7-200的M值范围不是M0.0-M31.7,那不是MW31和MD31表示是错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