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触摸屏时给带与PLC的连接线吗?

楼主(2011-08-26):
不用单独买吧?

网友A:
看你在哪买,带线时供应商已算了线费用,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B:
要看你买什么牌子的触摸屏了

网友C:
带线时供应商已算了线费用,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D:
哈哈,带的肯定是算过钱了,

网友E:
是啊。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B:
欧姆龙的触摸屏不带线的 买的话200一根 另外单独买的

网友F:
买的时候你要告诉供应商PLC的型号,要供应商给你配连接线,就像楼上几位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上还是要你付钱的。

网友G:
本来就不是标配的,每个客户用的PLC牌子都不一样。如果是乱七八糟的牌子更没法配

网友H:
一般都是免费配的,配不配线,价格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