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X Works2 程序中怎么添加声明啊?

楼主(2011-08-26):
各位大虾,请问在GX Works2 程序中怎么添加声明啊?程序太大,我需要把每一部分区别开来,知道的说声,谢谢哈

网友A:
看图,不是有么

网友B:
一般的话我是把程序分成多个文件来做.
在步号那里输入 ; 这个符号,之后的就写你的声明

QQ:84818626

网友C:
二樓圖式很清楚,但程式已寫完時,可於編輯模式下,直接選用聲明編輯模式,一次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