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高速记数问题?

楼主(2011-08-26):
编码器一定要用高速输入端采用高速记数器来记吗?普通输入端口的分辩率是多少呢?我要用的编在码器转动不是很快.假如编码器分辩率是10000P/R 转动一周用1S,也就是说1S要记5000脉冲.普通输入端能记吗? 或是A B项用高速输入端,C用一般的.请教明白人说下.谢谢了.

网友A:
不行,普通的受PLC扫描周期的影响,计算不准的,Z相的使用看你在什么场合,大部分是不用的,只要有个AB相,或者有些场合只用个A相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xiejun8103)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像三菱得一般高速记数
下载积分:+2(xiejun8103)

网友C:
CPM1A的编码器输入怎么会没响应啊
下载积分:+2(xiejun8103)

网友D:
像mitsubishi的 x0 或x1 能获取高速信号1微妙,最高接受频率60khz(比如FX系列)
changes for the better
下载积分:+2(xiejun8103)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我想高数计数也是要用专用输入端口.才能准确的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