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1-08-26):
可以用2只1组触点(包括常开和常闭,有一个公共点)的中间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吗??

网友A:
可以用2只1组触点(包括常开和常闭,有一个公共点)的中间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吗??
可以。将2个公共端接直流电机,2个继电器常开和常闭接直流电源。但是不够安全!
继电器需要双触点的,桥接方式连接才安全。
下载积分:+1(techo)

网友B:
如果是半波整流的话用一个单组触点的继电器就可以改变电机的方向了,只不过要多用以个整流管

网友C:
想请教2楼,(桥接方式连接) 是怎样的连接方式,可否详解

网友D:
改变励磁,或者改变换向线圈的极性就可以了。

网友E:
4楼正解,改变励磁,或者改变换向线圈的极性就可以了。

网友F:
估计楼主用的小电机,他说想用继电器触点直接控制。
下载积分:+3(techo)

网友G:
要实现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可以改变电枢入线的正负极或励磁入线即可。

网友H:
改变励磁线圈电压的极性

网友B:
四个二极管的东西还用多说吗?小功率用半波实现正反转再简单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楼主用的小电机,他说想用继电器触点直接控制。
你说的很对,我就是1个8瓦电机,电源直接由开关电源提供,谢谢!你明白我的意思,其余的人我感觉,没明白就在那说,太可笑了,谁不知道改变电源的极性就可以了,

网友A:
回3楼问题,“桥接方式”在单片机领域应用较多如图:

网友B:
好心变成驴肝肺,哈哈

网友F:
貌似不可以,我画了个图,发现实现不了。
触点不够,你得用两组出点的继电器。

网友I:
可以的,两只继电器相互连锁就行了。

网友J:
13楼把电源极性标上就行了,你触点也标错误
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