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求助

楼主(2011-08-26):
问下怎么给200的程序设个使用时间
例如我只想叫你用一年这个程序一年后程序自动锁死不叫用了怎么弄??????

网友A:
你可以把PLC的系统时间调出来,然后和你预设的时间做比较,达到或超过预设的时间后用程序把输出断开

网友B:
定时器+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