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6):
晶体管输出 能否同时控制2个步近电机,正反转了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YO Y1两个输出点就行了,正反转可以用其它的Y来控制驱动器来实现,(一般驱动器上都有一个信号ON或OFF时正反转)

网友B:
可以吧?不过我没有做过啊。

网友C:
肯定可以的了啊  就像一楼说的那样,我这还有图呢  希望对你有帮助
附件: 两轴多位置投影机电路图三菱.rar (99 K) 下载次数:65

网友C:
这个是上边控制图的程序
附件: 两轴多位置投影机三菱程序.rar (12 K) 下载次数:69

楼主:
我下载不下来 ,请发给下,QQ767603540   谢谢

网友C:
已发到你的邮箱了啊

网友D:
顶六楼师傅

网友E:
1 楼说的对

网友F:
当然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