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通信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8-26):
现在有台FX-2N的PLC,通过485BD 和一台2.2KW D740变频器 1台台达的DTC1000温控模块,一台异能的50KW变频器,都通过485端口通信,在各自和FX-2N通信都可以能读写,可是三台一起的话,有时是正常,有时读回的数据会小一个字节的,做成读回的数据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QQ:84818626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可能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C:
看到这第一感觉就是干扰问题。

网友D:
有没有地址用重复了,

网友E:
我也想知道,他可以和三中不同牌子的一起通讯吗?

网友F:
你的通讯是轮询的,还是要哪个动作,就通讯哪个的

楼主:
我的通讯是轮询的, 改变频器的参数时发送的是8个字节,接收的是7个字节 , 读变频器参数时候是发8个字节接收8个字节.不知道大家在接收后,要对接收的字节作如何处理?除CRC校验。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