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的程序不能转换

楼主(2011-08-26):
前天从一台设备上下载了程序,想改几处动作,但是转换不了,提示如下信息,请告诉指点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工具--选项--运行时写入设置
改为:变换后,不写入PLC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B:
没碰到这中情况。一楼对的话,楼主赞一下下。

网友C:
若你要在線監控的話,就必須連上PLC(ctrl+F4);若是不連實體PLC修改的話就直接按F4轉換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