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功能指令SETR怎么用

楼主(2011-08-27):
这个功能指令如何使用,请说明一下,谢谢
好好学习

网友A:
三菱有SETR这个指令?什么系类的啊?没有听说过

网友B:
没听说过,也没呓过,没学过

网友C:
SRET:子程序返回指令,用于子程序结束返回到主程序;RSET:随机数序列的更新指令(Q系列),将扩展文件寄存器块的号码转换成由(S)指定的号码。您说的“SETR“指令不知道是不三菱的指令。

网友D:
SETR这个好是欧姆龙PLC的记录位置设定指令。

网友D:
SETR这个好似是欧姆龙PLC的记录位置设定指令。 它的另外一个GETR记录位置读取指令配合使用。
而三菱PLC我就没有
用过了

网友E:
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