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8-27):
我想用欧姆龙CJ1M系列PLC控制步进电机,所用指令是PLS2,查其内部IO手册表明,该指令所对应的端口0和端口1的脉冲输出分别是2961的00-03位。为什么我编程完成该指令后,在线模拟,在2961的00-03位看不到有脉冲输出?急求解答!在线等

网友A:
欧姆龙的仿真软件这么厉害吗?连脉冲功能叶能模拟?

楼主:
没有啦!我只是在它对应的脉冲输出口接个线圈,看是否有输出而已。不行吗?请指教!

网友B:
脉冲频率太快你在外部接线圈是看不到的。

网友C:
不知道是我见识少还是怎么的,我还没有发现仿真软件能够仿真脉冲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仿真不了的,我也想仿真呢,后来知道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