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菱移位指令做剔除

楼主(2011-08-27):
不知用三菱移位指令可不可以做踢除,不知怎么做,那位老师能指点一下,动作是检测到不好产品后要等到出口后才能踢,意思就是要等第5个产品才能踢,问题有时产品连苏不行就要连踢,有时一个或两个,不知该怎么做法,谢谢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可以的,次品就是那移动位组合里面的那个位,每出一个料就触发向左移动一个位,如果你检测到次品到剔除刚好5个工位那就是第五次剔除。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三菱PLC移位做的NG排除 看看对你有用不

网友C:
错误信号做移位信号 这个是台达的 跟三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