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伺服发脉冲步骤有哪些?高手帮忙啊

楼主(2011-08-27):
希望能详细点,我要移动到某一地方,要怎么控制脉冲的发送和停止呢????一般步骤是什么?刚学不久,很茫然,不会搞了,公司要给我项目试了啊,我还不会呢
希望老手给我们新手讲一讲,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要先讲明你是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或者是扭矩控制,这样才好说啊。
一般情况下位置控制用的最多,只需要PLC指令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和速度就可以啦。

网友B:
加个限位开关不就OK?限位感应到就停止

网友C:
如果只要移动到某个特定位置且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就可以用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D(2011-10-06):
谢谢啊电弧焊

网友E:
4楼讲得很好!

网友F(2012-04-17):
台达20EH 的PLC怎样控制台达伺服电机定位正反转
请大家教教
才学习中

网友G:
欧姆龙专区 问题又飞到台达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