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7):
50T的行车溜钩,今天有一个车上的主钩变频器,烧了,将另一个不常用车,同等型号和用途完全一样,变频器换上去,在另一个车上一点都不溜钩,在这个车上无负荷都溜,抱闸的时间,间隙也调了,还是溜,以前变频器没坏的时候,参数按其他变频器调的不好使,把制动力矩,电流,加减速时间,调的比其他高很多,也溜,有其他师傅怀疑是,制动单元的问题,制动电阻测量正常,制动单元对变频器算是保护,其制动效果相对于机械保闸,作用也比较小,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再就是制动单元的好坏怎么判断,测量制动电阻电流可以吗?我怀疑是抱闸的问题?可检修也天天调,抱闸的制动力矩,制动间隙,也都调过,有没有高手给分析分析

网友A:
你参数再怎么调,最后起绝对作用的还是抱闸。溜的时候你看看抱闸到底抱没抱死。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的故障,看看轴承和轴套的间隙是不是过大

网友C:
这是机械问题,要检查机械部件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D:
关机断电流钩,肯定是机械问题,开机供电只有流钩才可考虑电磁开关问题。断电抱死,给电松开。

网友E:
应该是机械问题。

网友F:
看描述要注意行车在停止时,机械抱闸还没抱住前,直流制动单元是否正常?
适当延长直流制动时间测试,正常在直流制动时间,是不会溜钩的。过了直流制动时间,机械抱闸时必须处于抱死状态。
根据以上分析去测试判断故障部位。

没具体见过和弄过这东西,纯属推理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G:
50吨的行车应该是电磁控制机械刹车,在起重时将刹车打开,断电时电磁控制机械刹车,刹车装置在强力弹簧的作用下将车刹住。刹车装置使用一段时间后,刹车片就产生了一定的间隙,要经查的进行调整,如你所说不是变频器的问题,要对刹车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包括电磁液压泵,刹车装置的磨损情况,包括轴套、穿轴等、如果磨损严重就不能再使用,再调整也不起作用也是溜钩,必须更换零件重新调整。

网友H:
有可能是接线或者设置问题。

网友I:
应该是制动架没调好

楼主:
高手如云,那个制动单元的好坏,应该怎样检测那?

网友J:
会不会刹车坏了

网友K:
制动单元的作用在你起钩的过程中不起作用,再带负荷运行的情况下如果是降钩的话会起作用的,防止电机世俗的,还有再启动和停止的过程中起作用,但是制动单元所产生的制动力根本不够给吊车只懂得,只能让电机在规定时间内停下,这个过程很短一般在1-2S左右,然后就靠机械制动了,你的情况是机械制动系统故障,找一个懂的调整一下,电机工作的时候抱闸打开,电机停止运转后抱闸立即制动的。

网友K:
制动单元的作用在你起钩的过程中不起作用,再带负荷运行的情况下如果是降钩的话会起作用的,防止电机失速的,还有再启动和停止的过程中起作用,但是制动单元所产生的制动力根本不够给吊车制动的,只能让电机在规定时间内停下,这个过程很短一般在1-2S左右,然后就靠机械制动了,你的情况是机械制动系统故障,找一个懂的调整一下,电机工作的时候抱闸打开,电机停止运转后抱闸立即制动的。如果制动单元故障变频器是会检测出来的,变频器在通电启动过程中会自检。

网友L:
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是我公司工程技术人员针对起重机工况,运用现代电子技术、工程技术、软件技术研制和生产的一种起重机安全运行控制系统。
起重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电气故障、制动器故障、司机的操作错误,会引起溜钩现象,在一些重要场合,如吊运熔融金属、吊装重要物品(如水电站发电机转子、核电站铀棒等),重型荷载等绝不允许出现溜钩事故。在起重机的运行过程中,自动检 测起重机各个点的故障,自动记录各个点的故障情况,只有在发生溜钩时自动判断和自动防止溜钩。
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应用于铸造起重机、重型桥式起重机、龙门起重机、门座起重机、装卸桥等起重机械的起升机构中。在冶金、港口、厂矿、电站、货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功能
    实时检测起重机起升机构的运行状态。
    实时记录起重机运行过程中瞬间出现的电气故障点和故障情况。
    实时记录起重机制动过程中制动器、制动接触器的故障和故障情况。
    实时记录司机的错误动作。
    实时记录传动系统的速度差,监控传动系统是否正常。
    起重机发生故障但还未产生溜钩时,只记录、报警,但不进行溜钩保护,只是提醒检修,不影响生产运行。
    吊装重物溜钩时立即提供制动和电制动保护,相当于增加一套制动。
    “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的自检,保证了自身装置的可靠性,在需要动作时能提供有效的保护。当“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自身故障时,提醒司机,但不影响起重机的使用,也不影响起重机的性能。
    并接技术,不改变起重机的机械结构和电气电路,不影响起重机的性能。相当于一个机器人监视起重机的运行,当发生溜钩时,立即启动防溜钩动作。
    技术参数
    电源电压:380VAC50HZ
    系统功率:500W
    最大电制动力矩:等于电机提供的最大扭矩
    环境温度:-20℃——80℃
    环境湿度:不大于95%HR

网友L:
                                                                      扬州黑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王先生13651515160
                                                                     邮箱zgjswyl@163.com
起重机防溜钩控制装置

网友M(2011-10-27):
在行车下行时候 制动电压 和制动时间有问题 在仔细检查变速部分有没制动单元 行吊大部分遛勾都在制动单元出问题与抱闸关系 抱闸只是刹车 刹车能起作用 不在抱闸 电机是涡流制动 检查制动电压  是电阻制动 检查是否开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的故障,看看轴承和轴套的间隙是不是过大

有同感,这故障机械引起的机械大。

网友O:
溜钩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你一个个去查下,1、你设定的开机和停机时对不对,开机刹车滞后,停机刹车提前。2刹车片有没磨损,3,找个好点的机械师傅,看下机械上有没问题。其它的有楼主都说了,好好看看,从这位楼主身上看出,单一的技术是在实际运用上问题是很多,电工,要的一定的机械知识才能是个好电工,也就是说有时工程师修不好的电工修好了,这种事我见过,不知道有没人见过,个人见解,说错了各位师傅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