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速计数器采集编码器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1-08-27):
指令之类的东西看了个大概是清楚了 有点疑惑是下面的几点。
如果我用是计数器0,A相接00,B相接01,我用PRV读数据
是不是只要参数都设置好,计数器0就会自己计数,而不需要条件启动。
然后再用条件控制指令PRV就好。还是需要另外的条件控制什么时候开始计数,什么时候停止计数。
小弟第一次用OMRON CP1L系列的,请各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另外的条件控制啦,直接就可以计数啦。当然也可以用INI指令控制它开始计数,停止计数,这就看你的需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