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报警不运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27):
报警45,驱动器是MDDDT3530003型号,电机不知道,铭牌没了,怎么回事。如果是驱动器的原因的话,我手里有个MEDDT7364003的驱动器能不能先换上先用着呢,原先是1.0KW的,现在手里是2.0KW的,我换上能用吗?
大家看这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你有好的电机换了试试,不行的话可以联系我13524836550

楼主:
电机换了个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你换电机是连编码器一起换的吗?

网友B:
报45,绝对式编码器多圈数据出错,也就是编码器检测到其多圈计数器有一个错误。电机可能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C:
5樓說的應該是對的。

网友D:
应该是编码器的问题~~技术支持QQ1063205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