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求救

楼主(2011-08-27):
各位前辈:
现在改选一设备,设备的CPU是三菱的A2USHcpu-s1 ,其中定位模块用的是AD75M2,我们只用过QD75和QD75的配置软件,请问现在要和A2USHCPU通讯请问用什么通讯线?用FX的SC09吗?A系列的通讯口是25针的,然后我现在要改一下AD75M2的参数,请问用什么软件或者用什么方法?
1,A系列用什么通讯线和它通讯?
2,AD75M2定位模块怎么改参数?用什么软件?
期待前辈们的出现!!!跪求……

网友A:
通訊線使用SC-09;AD75是有對應的應用軟體,但相關通訊線接頭很不好找,一般均會使用FROM和TO指令在PLC程序里來實現定位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