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PLC编程

楼主(2011-08-27):
求教各位大侠要学PLC编程的话,要从哪里开始学,前提是一点都不懂,没什么单机片的基础,对CPU也不了解有什么好书没啊?推荐一下

网友A:
不用知道单片机,也不要懂CPU,只会你会逻辑思考就行了。如果你会用接触器中继去设计一个电路,那么把实际的触点连接思路用PLC的形式表示出来就可以了。入门很简单,对于模拟量一块也会有专门的模块。真正要下功能的就是通讯与伺服控制组态等。

楼主:
有什么好书没啊?推荐一下

网友B:
不要去买什么书 书店那些书不看还好 一看气死人 写的都一样 就连举例子也一样 还有的就是这抄一点那一点 几百页的书从PLC到组态 从通信到伺服写了个遍 看的头都大了 会让你觉得自己太笨 就在论坛上下些资料学学 入了门就好了 越学会越有意思的

网友C:
3楼说的有道理,我也去图书馆看过,书大体都是一个样,看完几本,还只知道那么点,看进介的又觉得太深了。

网友D:
装PLC编程软件,一边看书,一边编程

网友E:
在电脑上安装个编程软件.在网上看看教学视频.自己根据继电器的电路图写一些基本程序.慢慢的就接触变频器,模拟量控制,通讯组态。无需单片机基础PLC入门容易精髓要苦研。

网友F:
同意3楼和观点,只要有兴趣了,就一切OK了

网友G:
官网上的资料能学到就是高手了

网友H:
我也想学,

网友I: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J:
各位说的有道理,可从对应PLC的编程手册(指令说明)、编程软件开始。

网友K:
先学基本逻辑指令,然后熟悉一个小程序,循序渐进

网友L:
对只要你想学 就一定能学会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M:
看书不用老看,关键是要应用啊,基本的比较简单,到一些高级应用得好好学习,比如,伺服。通讯等等,

网友N:
找个编程手册,一条指令一条指令的看,一条指令一条指令的学着用
再看看网上的一些程序

网友O:
365工控很多的书下,去看一下

网友P:
哈哈,这个好学习,只要用心就行,资料方面在这网站上下载就行;我也是自学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网友Q:
强烈推荐程子华的视频我原来下载过很不错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