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3261触摸屏,上传程序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8-27):
车间有台海泰克3261的触摸屏,由于该工艺,需要把程序拷下来然后做修改,问一下,程序拷下来可以修改吗?

网友A:
你第一次用屏吧,先下下来试试就知道了。有想法要行动

楼主:
新型的海泰克触摸屏拷下来的程序是可以编辑的,他们说海泰克3261这样的老屏,拷下来的程序好像不能编辑,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型的海泰克触摸屏拷下来的程序是可以编辑的,他们说海泰克3261这样的老屏,拷下来的程序好像不能编辑,是这样的吗?
6000系列可以进行编辑,早期使用ADP3编辑的不能进行编辑。

楼主:
那么我要看看原先触摸屏数据输入对应PLC的地址也看不了了吗?

网友C:
只能上传不能修改的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D:
你上传文件格式是AP1与原文件的格式V3F不同,AP1格式的内容不能编辑。

楼主:
触摸屏上很多数据输入的按钮,大约有100个呢,我不知道这些数据输入按钮对应的地址是什么,我该怎么知道这些地址,知道后才能换屏重写程序啊。

网友E:
还是看一下PLC里的程序吧!

网友F:
应该可以修改啊,修改的时候你先要搞清楚PLC的程序才能修改啊,对应的软元件编号不能随便修改的,否则程序运行不了,要是可能的话,可以自己重新编写PLC和程序。
绿色的微笑

网友G:
看懂PLC 程序了,应该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