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大家有这么用的吗?这个贴子很实用大家帮忙顶下

楼主(2011-08-27):
大家平时作位置控制的时候一般接哪些线啊?
第一次听说可以用伺服驱动器接线来解决位置控制限位问题,求证真假。
松下PLC一般用三个光电传感器作位置输入,两边极限加原点信号,另外可以加个近原点信号用来减速。为了省近原点信号,做机械的说之前工程师用富士驱动器(其他品牌不确定,没有这么用过)利用Z相功能可以精确回原点。未求证过。
因为PLC输入点数不够的原因,同事说可以利用驱动器输出作PLC输入信号用,未求证过!
以上均用松下PLC。
这年头为了省成本又要求好没有办法。
有图的上图,有程序的上程序,希望大家多捧场哦
最好是把伺服驱动器接线部分传上来分享一下,伺服系统控制水平很大一部分在于驱动器的运用上。也说下具体接线端的作用啊,毕竟品牌参差不齐。
看到小日本做的这么好就不爽!大家为国人争口气啊

网友A:
一般都是这样用的 啊

网友B:
到了某极限后往回走点不就是可以当原点用吗?我一般都是这样用的
这样用,本身接原点的信号有意义 吗?限位 原点信号你不会用两个信号吧
下载积分:+2(gali1120107)

网友C:
一般是感测原点后 往前或往后走N个Z脉冲...自己设置....
伺服电机做闭环 有的是直接把伺服电机发送的脉冲接到PLC高速计数器上
这样做限位信号就没有什么用了,如果我手动JOG会容易出问题的!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网友D:
我用伺服编码计数控制
下载积分:+2(gali1120107)

楼主:
论坛没有几个高手哦

网友E:
我最近做的机械手控制和你的做法相似,两头各有一个限位开关中间一个原点开关,用松下的FP0R-C32T控制,程序用F171输出脉冲点数(可在触摸屏设定)给伺服电机驱动器,定位还算比较稳定。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网友F:
我们用接近开关作为减速参考点,然后慢速到原点信号点,停止,那么找远点完成。
编码器Z相是到原点端测停止,以低速返回到Z相信号输出(至于是第几个z根绝情况);或者到减速点慢速到Z点(至于是第几个z根绝情况);
接近开关由于检测面及检测材质,距离等或者位置松动会出现小的偏差,也就是原点位置偏差。但是不会出现累计偏差。
编码器,说白了靠的是轴的转角来定位的,而不是靠位置点来定位,也就是说如果转轴与直线位置产生微小的相对运动,会产生累计误差。但是如果没有相对运动,精度会很高。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网友G:
回原点 都是用z相得啊
下载积分:+2(gali1120107)

网友H:
楼主自已都求加精了,应该是个高高手啦,你就多给我们低手多讲讲吧。大家会洗耳恭听的。
下载积分:+2(gali1120107)

网友C:
回楼主 我迷糊了 怎么会手动JOG出问题呢? 中间原点 两边各一个正反转极限开关.....怎么会没保护呢?
搞不懂 LZ出来解释下
下载积分:+2(gali1120107)

楼主:
关于伺服保护的极限问题,已求证。松下驱动器内部具有接限位信号的功能。

网友I:
回原点的看看你用的伺服支持什么样的回原点方式,一般的有近点狗加脉冲  原点加脉冲  数据设置型  看看你机械特点来选取,伺服的输入点都是有功能的,一般不要使用作为PLC的输入点来用,因为还要做通信,编程会很烦, 我看你还是用绝对值方式来控制伺服好,加上凸轮控制,只要一次回原点,什么都不用外部的I/O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C:
    LZ...关于伺服保护的极限问题,已求证。松下驱动器内部具有接限位信号的功能

    这个是基本功能..LZ要看好说明书啊...

    我已经被LZ饶糊涂了.....

    你要简单做 直接到原点 不找Z脉冲 回原点后伺服一般会输出一个信号给PLC  PLC发个信号清除多余脉冲给伺服..这是最简单的..
    嗯,是啊。不同的PLC回原点的方法有所不同。
    关键是精度问题和成本问题。
  •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网友C:
    如果直接解决限位问题的话 有看过网上是直接用 原点做限位开关的...碰到限位开关后返回找Z 如果继续碰撞 报警..你可以查查资料或说明书
  •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网友J:
    绝对编码器找一次原点就够了,再设置软件限位,啥开关都不要了,求保险的话可加两个极限开关
    相对编码器两个限位开关也足够,设置闭合为限位,断开为原点,找Z脉冲!回原点时碰到限位停下,再反向慢慢退回
    你的说明很好,一般伺服用的是绝对编码器的吧。
    至少找Z相的回原点的方法我还没用过,也是大同小异
    你的QQ是多少互相交流一下吧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网友K:
    三菱的我就知道可以通过设置参数,去掉左限位和右限位(当然是在位置控制模式又不需要安装限位开关的情况下)开关。松下的我没玩过。我想应该也有参数设置来去掉限位开关
    你的意思是屏蔽掉驱动器上输入部分的限位吧,估计大部分设成常闭。PLC输入部分不能不要哦
  •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网友C:
    设置软件限位就是设置正反转极限脉冲吧  因该大部分伺服都有这个功能吧  连台达的都有..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不能给大家加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呵呵

网友C:
    设置软件限位就是设置正反转极限脉冲吧

    就是正转走的的最大脉冲和反转走的最大脉冲  到达所设定的这个脉冲总数就报警...
  • 下载积分:+2(gali1120107)

网友L:
    我是用在伺服电机后面在加个编码器
  •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楼主:
    具体大家是怎么用的,帮忙顶下啊

楼主:
    大家顺便也说下平时大家怎么用用PLC输出来控制驱动器输入部分的,驱动器输出部分如何结合PLC输入来使用的。主要这个其他次要不同的品牌驱动器多多少少有些不同之处 大家互相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M:
大多驱动器有限位的功能

伺服大家有这么用的吗?这个贴子很实用大家帮忙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