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7):
关于三菱PLC FX1N与PC通过232口通讯的问题,在经历无数次测试后实在无法成功,只能向各位大侠求助,请赐教。

PC段运行串口调试助手 V2。1,通讯格式:波特率 9600,无校验、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

通讯用232数据线,试用了两种连线方式
一种是2、3端交错对接:
2----3
3----2
5----5
7----7

一种是所有端口一一对应:
1----1
2----2
3----3

9----9

PLC端程序如下

| M800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ZRST D10 D60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MOV H0C81 D8120】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OV H0 D8121】

| M800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8161)

|X00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S D10 K2 D60 K21】

| X00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LS M0】

| M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OV H55 D10】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OV H2 D1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SET M8122】

|M812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MOV D60 D200 K2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ST M81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END】

D8120的设置尝试过H0C81、H0881、H0481、H81四种设置。

数据线应该是好的,用外用表量过,都能导通,将其中第二种数据线用来测试某单片机与PC的通讯,确认可以通讯。

通讯的目的不是为了PLC与PC通讯,而是验证可以通讯后,用来与单片机通讯,接受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单片机通讯格式也是:波特率 9600,无校验、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

花了将近5天时间,翻书、在网上找资料、看三菱通讯手册,自认为在程序方面应该没有问题,D8121的设置也反复试验了多次,还是无法成功。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不吝赐教,或者给出明确的设定,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FX1N使用232BD?与电脑通讯线用235对325接起即可。
首先保证这根线能够上传下载程序,才说明通讯线缆没有问题。
然后再用串口助手调试看看。另程序中第一段的M8000可改为M8002。

网友B:
根据连接的软件不同,线是不一样的。
2----3
3----2
5----5
4----6,8
6,8---4
以上是连GPPW的

网友B:
D8120不要设,即为0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使用的是232BD,上传下载程序用的是USB转485口,没有试过用232.
M8000和M8002应该差别不大,都可以实现后面的指令,我用模拟查看过程序运行。
上网查,有人说D8120要主动设置一下,所以就加上了该条命令。

回头我再试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