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7):
在温控模块中程序(FROM K0 K29 K4M10 K1)中的K4M10论坛说是是(KM25----KM10)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和辅助继电器的M不同吗是不是说他就占用了PLC的(M10---M25)15个继电器。能用K4M20----K4M30吗

楼主:
来个老师帮我解答下好吗
!!!

网友A:
组合位元件,位元件每4位为一个组合单元。KnM0中的n是组数。16位数操作时为K1~K4。32位数操作时为K1~K8。例如,K2M0即表示由M0~M7组成2个4位组。简单的说就是把位元件组合起来当数据寄存器D用!

网友B:
引用楼主slb7241523于2011-08-27 21:48发表的 接触PLC不久请教大家下K4M10的问题---在线等解答 :
在温控模块中程序(FROM K0 K29 K4M10 K1)中的K4M10论坛说是是(KM25----KM10)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和辅助继电器的M不同吗是不是说他就占用了PLC的(M10---M25)15个继电器。能用K4M20----K4M30吗

(FROM K0 K29 K4M10 K1)意思是把插在PLC的0号槽的模块中#29的通道的信息存放到PLC的M25--M10的十六个内部继电器中。不懂就看下手册,手册里有说关于特殊功能模块中每个通道的具体内容。

网友C:
见2楼的解释;
用位元件组合成字时,按4位一组,例如K1M10表示M10、M11、M12、M13;
而K4M10,则是16个继电器。

网友D:
2楼和5楼讲的没错

网友E:
是这个意思

网友F:
2楼讲解没错,

网友G:
可以使用K4M20,M20-M35!

楼主:
谢谢大家已完成温控的编程了

网友H(2011-09-26):
接触PLC不久请教大家下K4M10的问题---在线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