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完整的龙门刨PLC控制程序

楼主(2011-08-27):
谁有完整版的龙门刨控制程序。麻烦给上传一个,谢谢了。三菱和台达的PLC都行。谢谢了

网友A:
你龙门刨是怎么样型号,电气采用那样控制方法,才能提供PLC程序.

网友B:
输入输出端口的配置都不知道,没电器原理图,怎么写程序?就是给你其它龙门刨的程序,你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