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接收 如何接到PLC上

楼主(2011-08-28):
高手们
卧龙伺服脉冲接收端口PLUS+ PLUS- 这两个端子 ,如何连接到PLC 上,我想用Y0发脉冲,这样应该怎么接线呢?
有谁有这样的电路图吗?

网友A:
看你的PLC是共阳接法,还是共阴法,,如果共阴的话,Y0接脉冲正,GND接脉冲负。如果共阳,24V接脉冲正,Y0接脉冲负。

网友B:
你要找一套卧龙伺服的说明书好好看看,面都有很详细的电路接线图,卧龙的伺服资料估计在网上不好找,你还是找销售商要吧

网友C:
没做过,但我想应该还要增加转换电路的吧?

网友D:
就这么的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