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8):
OMRON PLC与其它仪表或设备通讯(无论是OMRON仪表或第三方仪表),要用带协议宏的串口通讯模块或模板,根据仪表或设备的通讯协议作相应的程序,建立相应的连通通道,就可对仪表进行读和写。
笔者曾为客户作过PLC与第三方温度仪表的通讯,现呈给各位,请指正。
所用PLC为OMRON C200HE-CPU42,配通讯模块C200HW-COM06,使用其A口(RS485)与温度表TTM-120通讯。 1、所用温度仪表“神王”TTM-120通讯协议:
EIA标准:RS485
通讯:站 1~31
传输:半双工
通讯码:ASCll 7位(BCC除外) 8位(MSD位=0)
接口方式:2线制
通讯速度:1200,2400,4800,9600
通讯距离:500Mmax
字符:启动位:1位
停止位:1/2位
数据:7/8位
校验:无/奇/偶
BCC校验:预先/不选择
通讯地址:1~99
通讯格式:
读数据: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R+标识码(3位)+ETX(03H 结束码)
仪表返回: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ACK(06H 响应)+标识码(3位)+数据(5位)+ETX(03H 结束码)
写数据: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W+标识码(3位)+ 数据(5位)+ETX(03H 结束码)
仪表返回: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ACK(06H 响应)+ETX(03H 结束码)
错误信息响应: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NAK(15H 错误响应)+错误格式(1位)+ETX(03H 结束码)
2、用协议宏软件CX-PROTOCOL作协议宏程序
可用用CX-PROTOCOL中现有的系统标准协议COPY到新建的程序中,再作修改,当然也可重新编制。
在新建的程序的DEVICES中选择所用的PLC型号,
通讯口A参数设置方式为:PROTOCOL MACRO;并以仪表的通讯格式设置波特率等参数。
协议宏程序中有若干内容:主要是发送信息列表;接受信息列表;这两个表是协议宏的基本程序。再有就是具体的发送形式和接受形式,其它功能的读写形式,仪表的其它功能的读写形式。
我作了四种,根据仪表协议中的各个格式,编制宏程序,如下:
发送信息列表:
①写数据:SD(01)_1
<h>:STX
<t>:ETX
数据形式:变量格式($(R(2),5))
地址格式:ASCll变量格式($(R(1),2)
"W":写请求
标识符(仪表功能参数:写入设定值)“空格SV”
数据格式:<h>++"W"+" SV"+($(R(2),5))+<t>
② 读请求:SD(02)_1
地址格式:ASCll变量格式($(R(1),2)
"R":读请求
标识符(仪表功能参数:读入过程值)“PV1”
数据格式:<h>++"R"+"PV1"+<t>
接受信息列表:
①接受响应:RV(01)_1
"ACK":响应接受
数据格式:<h>++"ACK"+<t>
②接受数据:RV(02)_1
数据形式:变量格式(&(W(1),*)) 存入PLC指定的接收数据
数据格式:<h>+(&(W(1),*))+<t>
写入命令设置:
编号:050
命令:发送&接受
发送命令:SD(01)_1
接收命令:RV(01)_1
读入命令设置:
编号:051
命令:发送&接受
发送命令:SD(02)_1
接收命令:RV(02)_1
编制设置完成,下装到PLC中。
3、用CX-PROGRAMMER作通讯程序
程序用协议宏指令PMCR完成与仪表的通讯:
三个操作数:一:控制字:端口+协议宏序列号
二:发送数据首址 占2/3个字,首字是指令字数;下一字为仪表地址;
对于写命令要多一个字为设定值
三:接收数据首址 占4个字,首字是命令字数;下两字是接收的5位数据。
对于写命令该操作数为虚设字,没有实际意义
读指令:PMCR #1051 端口=1 序列号051(读出)
DM0000 DM0000=#0002 DM0001=#0001
DM0030 DM0030=#0004 DM0031~DM0033=数据
写指令:PMCR #1050 端口=1 序列号050(写入)
DM0020 DM0020=#0003 DM0021=#0001 DM0022=设置值
DM0040(虚设)
协议宏执行标志:端口一(A):α机为IR289.08 CQM1H为IR207.08
端口二(B):α机为IR289.12 CQM1H为IR207.12
当这变量=0时,方可执行PMCR命令
每个端口只能执行一个通信序列,可以不同的时间段产生PMCR指令的执行脉冲。
4、对于若干个仪表,每表设置不同的站号,就可由程序分别对其作读写操作,只有地址相符的仪表才能响应

网友A(2011-09-27):
看不懂,太深奥了。

网友B(2011-12-03):
能提供例程序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