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脉冲发生器

楼主(2011-08-28):
哪位同仁有用过的,请教下手动脉冲发生器的接线如何使用的,A+ A-,B+ B-两路脉冲输出如何接线的,原理是什么,是不是可以直接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A:
手动脉冲发生器是产生两路相位差为90度的脉冲,供计数器加减,经运算后发出指令脉冲使步进电机正转或者反转。不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驱动步进电机需功率输出放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