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系统打开PLC文件打不开,软件版本是GXDeveloper886Q

楼主(2011-08-28):
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系统问题,三菱的PLC文件打不开。
新建文件时,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打开以前的文件时却转到打开工程目录,在文件目录也找不到PLC文件。
图片 现在不能传,郁闷

网友A:
还是用XP吧,很多软件都不支持Win7的!
我这本本不支持XP

网友B:
去三菱网站上下个最新的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把注册表先清理一下,安装时你直接安装到C盘,再试试看,应该可以,不过我的是32位的,不知道你的是多少位的操作系统,好像64位的不可以。

网友D:
是系统的问题,要重装系统才可以的,我同事也遇见过此现象

网友E:
将文件复制到C盘下打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