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脉冲输出指令请教

楼主(2011-08-28):
有个脉冲输出指令不明白,请教大家:PLSY K1000 K0 Y0这个指令K0为0时PLC一直连续不断地输出脉冲,
那么PLSR K1000 K0 K300 Y0指令K0是脉冲数设置为0,也能使PLC连续不断地输出脉冲吗?

网友A: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称之为无限制输出

网友B:
我试过了PLSR当脉冲量=0时电机是不动的。PLSY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2(msk123456) 真诚感谢!

网友C:
只有PLSY可以的.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D(2011-09-30):
PLSR指令是ramp功能指令,必须要有脉冲数才能执行

网友E:
我也像2楼那样试过,结果和他一样。

网友F:
同意以上说法。顶一下。

网友G:
谢谢楼主 分享
三菱脉冲输出指令请教
http://ymmfa.com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的是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