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三菱plc”可以完全替代日本三菱plc吗?

楼主(2011-08-28):
网上有一种以fx1n系列为主的“国产三菱plc”,可以完全替代日本三菱plc吗?

网友A:
这可要看顾客的要求容许度到哪里

网友B:
一般使用可以功能一样,要求高的地方不要用,是有差别的,我用的国产通讯不好跟上位机有时候不联机

网友C:
如果只是简单梯型图、定时、开关电路还勉强吧,要是驱动伺服电机脉冲输出的话就不行!稳定性很差!

网友D:
简单应用可以

网友E:
高速计数功能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F:
那个不能叫“国产三菱”,应该叫“山寨三菱”,我宁愿用一个有自己自主品牌的产品,也不用这种山寨,虽然质量上有可能差不多

网友G:
不能 质量差很多

网友H:
汇川PLC,可以替代日本三菱。硬件类似,编程软件类似。
下载积分:+5(xqx666) 这是实话!

网友I:
还不如用信捷的,最起码做定位控制来得稳定一些。
下载积分:+1(xqx666) 信捷与汇川相差一个级别 ..

网友J:
谁有关于三棱plc的资料分享一下呢

网友K:
简单的还行太复杂了就不行了在质量方面也不好

网友L:
可以用士林的AX1N可编程控制器代替三菱FX1N的,三菱的FX1n的PLC让士林做了,就型号不一样,内部的完全一样的!
changes for the better

网友M:
“国产三菱plc”,那只能叫垃圾!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汇川PLC,可以替代日本三菱。硬件类似,编程软件类似。
这个能叫他高仿货不

网友O:
建議簡單可以考慮士林,但運算多的話還是日本三菱........深受廠商禍害

网友P:
是国内的三菱公司生产还是国内公司山寨三菱公司产品了,国内三菱公司生产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Q:
三菱PLC没有在国内生产的,有的话那只能叫山寨版的

网友R:
很多国产三菱plc是翻新货。质量还行

网友S:
难道台达就是外国的?

网友T:
应当对国产plc有一定信心

网友U:
简单用用可以!!
工控人

网友V:
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