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18.5KW电机可以直接启动吗

楼主(2011-08-28):
18.5KW电机可以直接启动吗
秦汉

网友A:
可以直接启动,如果频繁启停的话就要用降压启动了,减小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B:
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厂好多22KW的电机都是直接起动的。

网友C:
可以,但要看电网容量,大过3倍电机容量,不可频繁起动

网友D:
如果频繁启动的话,这样直接启动对电网的冲击太大。
最好用降压启动。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E:
应该降压启动,合理。

网友F:
看过好多都这样,但接触器都用的是好牌子

网友G:
一般来说15kw以上的电机都应该降压启动或软启动。

网友H:
我们厂里220KW电机用Y-三角启动,是不是有点奢侈了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I:
当然可以啊,只不过热过载的容量要调整大一些,否则躲不过起动电流,会造成起动失败。另外输入容量应该足够大,才能使总电源的电流整定值躲过起动电流,如果容量不足的话,可以先将其它的负载全部切除,再起动电机,然后再起动小负载的设备。
绿色的微笑

网友J:
可以呀,我们公司45kW以下都是直接启动

网友K:
能不能直接启动取决于供电变压器的容量:电机全压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4-7倍)与该机额定电流的比值小于或等于3/4+(电源变压器容量除以4倍电机功率)就可以采用直接启动,否则就要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L:
直接启动压降太大,频繁启动大电流影响电缆的使用寿命,也大大降低空开的使用寿命,建议星三角转换,如果是水泵直接启动可以的。

网友M:
当然没问题了,就和放屁一样,自己无所谓,就看对当前环境中其他的人影响有多大?旷野无人随心所欲的放,屋小人多自己悠着点,想点其他的办法。

网友N:
取决于电网供电能力

网友O:
能线和接触器都足够大

网友P:
要看是带什么负载,如果不是风机水泵之类同时启动很多台的话是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Q:
12KW以上应该降压启动

网友R:
电动机只需满足下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就可以直接启动。
1、容量7.5KW 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2、电动机在启动瞬间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小于10%的,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
可以放宽到15%;如果有专用变压器S 变压器≥5P 电机,电动机允许直接频
繁启动。
3、满足经验经验公式:Ist/IN<0.75+ST\4PN
ST----公用变压器容量,KVA;
PN-----电动机额定功率,KW;
Ist/IN---电动机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之比。
星三角启动,自耦减压启动.只是降压启动的形式,选那个自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