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电机可以直接启动吗

楼主(2011-08-28):
18.5KW抛光电动机可以直接启动吗
秦汉

网友A:
按规定不能直接启动,最好是用降压启动,但你要直接启动也没人管得了你.

网友B:
星三角,最便宜!

网友C:
可也直接启动,但启动电流太大,在国标中,0。44KW的电压下,32KW以下的电动机可以直接启动,但要考虑启动电流及其电器元件的配置!
让我们共同努力!

网友D:
为节省能源,建议你还是用变频器吧!不要老是为老板省钱,安全,好用还是最好。

网友E:
二楼说的对,用星角比较好。

网友F:
如果不用调速,用软起启动器。

网友G:
当然可以,只要电源允许

网友H:
没有必要的话最好不要直接起动

网友I:
18.5KW电机,楼主搞个星三角降压起动吧,简单又经济。

网友J:
不能,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就行

网友K:
可以用,但不建议这样搞。

网友L:
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M:
当然可以启动但是对电网冲击太大建议还是星三角启动.电机寿命也不长。

网友N:
有疑惑, 我们有两个电机,一个55kw,一个15kw,
55kw的用星三角启动, 15kw的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O:
我的办法最好 用手转

网友P:
7.5KW以上的电机都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Q:
空载,可以,不过要考虑到启动时的压降,和变压器

网友R:
直接启动时可以但是对电网冲击很大,原来有家打井公司在我们单位打水井,他的电机是22kw采用直接启动,启动的时候导致办公室所以电脑重新启动,后来我们单位电工给弄了个,星三角便宜简单可靠。建议楼主整一个,安全些。

网友S:
可以启动但电流大

网友T:
只要电机功率不超过总电源变压器容量的15%-20%就可以直启,比如90千瓦电机,变压器2500KVA,可以直启

网友U:
没吊事 我们这37KW的都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V:
如果负载大的话建议用变频器缓速启动

网友W:
可以启动但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X:
最好用星三角,直接启动电流太大,容易损坏设备

网友Y:
用变频器吧。

网友X:
最好用星三角,直接启动电流太大,容易损坏设备, 如果要节能的就用变频器启动.

网友Z:
只要电机功率少于30%变压器容量,变压器轻载的情况可以用直接启动,先启动大电机,启动完成后再开小电机,我公司37kw水泵都直接启动的。
學無止境

网友AA:
可以直起。但弊病太多。建议,星角降压启动,软启动,或采用变频器。

网友AB:
一般3KW以上的电机都采用降压启动,3KW以下的可以直接启动,18。5KW电流有30多安培了,直接启动对电网会造成很大冲击,注意看下你车间的电灯泡变化就知道了,所以规范的说要降压启动了,行三角降压启动就很好呀,我以前都用过22KW三相异步电机的

网友AC:
可以 最好用软启动 星三角如果线路远的话也不方便

网友AD:
看变压器容量!

网友AE:
能不能直接启动,这要看电源变压器容量,容量小了,则不能,一般变压器容量至少是电机容量的五倍以上才考虑直接启动。

网友AF:
可以直起,但提倡,最好用星角或软启之类的,安全可靠些。

网友AG:
主要看你的变压器够不够大

网友AH:
安全第一啊,接个线又不难,考虑周全一点好

网友AI:
星三角 便宜实惠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AJ:
变压器容量大的话,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AK:
星三角启动,或者变频,软启都可以

网友AL:
软起可以

网友AM:
可以用,但不建议这样搞,还是星三角比较经济实用。

网友AN:
我公司的一台15KW电机采用直接启动,至于18KW不提倡直接启动。

网友AO:
直接启动可以的

网友AP:
最好用降压启动

网友AQ:
在电力拖动设计中,采用什么样的启动方式,主要是由所拖动的工作机械的特性决定的.但要考虑几个基本因素.1.满足机械特性.2.满足电网要求.3.控制系统简单可靠.4.成本控制.
具体你可以看一下<电力拖动与控制>方面的书籍.

网友AR:
可以的,要频繁启动就不可以

网友AS:
直接起动是可以的,只要用户电力变压器够大就行,但建议采用星三角

网友AT:
用什么星三角,用一个变频器多好呀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AU:
11kw以上最好都星三角,32kw以上用软启动吧

网友AV:
按规定大于4KW,都要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AW:
可以直接启动.但要看数量,要是多台就要看变压器的容量了,不行就用变频器

网友AX:
变频器 软启动都可以
xuehi

网友AY:
可以,只要电源允许

网友AZ:
用星三角启动 安全经济适用

网友BA:
56楼说的对,还要看你们厂变压器大小

网友BB:
可以 我之前公司有用过 带动斗提机的 只要你的电网电压能受的了瞬时启动的冲击

网友BC:
可以,但不建议

网友BA:
最好用星三角吧,变压器够大也可以

网友BD:
这种电机就是直接启动,还变频器又软启动的。这的人是胆子大,什么都敢说

网友BE:
用星三角

网友BF:
按规定7.5以上的电机,都要软启动,只要你的电网够强大,我们这150kw的风机都直接启动。

网友BG:
当然可以,只要电源允许就可以,但对电网冲击太大

网友BH:
用变频启动,对电网冲击小,启动电流小。

网友AR:
根据实际情况,一般也是可以直接启动的,按规定是要降压启动的,

网友BI:
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BJ(2011-09-27):
考虑一下变压器的容量,不要对电网电压冲击太大,大的电机一般用降压起动,如果变压器容量允许,100KW直接启动也可以

网友BK:
理论上讲7.5以上包括7.5KW电机就要降压启动。

网友BL:
可以啊但对电器电路损害比较大

网友BM:
我以前在纸厂热电车间上班的时候200KW的球磨机都是直接启动,前提是你的变压器要有足够的容量。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N:
虽然我们厂18.5KW水泵电机是直接启动,但我认为星三角启动更安全,更合适,主要取决于什么样的负荷啦

网友BO:
可以软启动,软启动器比变频器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