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电磁吸盘问题!!急求原理!

楼主(2011-08-28):
今天去维修设备遇到这样的怪事,电磁吸盘主线没有问题,吸盘也正常。
一按电磁吸盘吸料按钮,总空开就跳。
望老师们给我解释。谢谢。
jxh668

网友A:
电磁线圈短路,过流

网友B:
找度娘吧,俺也不懂

网友C:
是不是间隙调的太得了,吸不到位
如果合上就跳的话,应该是线圈烧了,闻闻看有没有糊味,或检查下空开

网友D:
我先问问是什么电磁吸盘
我经常修天车吸盘
拖线短路的故障多一点

网友E:
电磁吸盘一般都是加的直流电。
1》检查整流管,是否击穿。
2》检查电磁吸盘线圈和引线,是否接地。
3》测量线圈电阻,是否有匝间短路。(这个可能性较大。)
4》将空开输出线下掉,看是否是空开自身的问题。
5》将电磁吸盘引线下掉,看空开还跳不跳闸。(即分段检查法)
下载积分:+3(bodau)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yumingming) 热心助人

网友F:
在金属平板内绕上合适大小的线圈,往线圈上加一同向直流电,就会产生恒定磁力,就是电磁吸盘。停止使用的时候,先断开正向直流电,瞬间有一个反向的直流电通入,起到去磁的作用,磁场就消失了。总空开跳应该是短路了,用表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G:
是直流还是交流?交流调气隙,直流查线圈电阻

网友H:
线圈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线圈绝缘不好接地了也有可能。

网友I:
一按电磁吸盘吸料按钮,总空开就跳,可将空开后面的所有负载脱离,先看空开是否跳开,然后逐步加入负载就可查出故障所在之处!

网友J:
赞成5楼得方法。

网友K:
电磁吸盘是动作很频繁的东西,所以线圈因为震动导致线圈磨损接地短路的情况很多,

网友L:
来学习学习啦,之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如果空开只接输入不接输出的话,空开有故障的时候回跳吗?这个我不是很肯定。求大家帮助说明下。
大致可以想像电磁吸盘是什么,楼主能否上个图啊!

网友M:
线圈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N:
线圈问题?空开?还是漏电了

网友O:
5楼是高手, 顶了。

网友P:
吸盘就是一个电磁线圈,靠放大电路来驱动的。安5楼的步骤检查就好了啊。

网友Q:
电磁线圈上应该还有接触器?都要检查,个人认为1.整流回路2.线圈对地,短路3接触器4空开。逐项检查
lizhihua

网友R:
检查整流桥

网友S:
检查拖线有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