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 输入1-5V控制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1-08-28):
各位高人,求助关于FX2N-4AD 输入1-5V控制问题!,现在对应压力是-1033到0KPA,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谢谢了!
先前看了一下说明书通道号应该是选0通道电压控制吧?就是没有可以选择1-5V啊,郁闷中!求教了……

网友A:
看下说明书就知道了,把数值写入,再读出数值

网友B:
压力你要看压力变送器是多少,按比例计算即可

网友C:
通道的采样类型是可以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