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脉冲模式,连续模式和独立模式的区别?哪些指令需要配合的用法?

楼主(2011-08-29):
高手们给俺们这些菜鸟讲讲啦!!!
sped指令必须要配合其他指令才能发吗 和ACC指令可以一起吗?
pls2可以独立使用吗?
既然可以独立完成为什么有时候又要和其他指令一起?
sped指令频率为0意义?停止么?
如果我用sped指令控制伺服持续旋转的话,sped必须持续on吗?不需要给他脉冲量么?只需要速度?
有没有专门讲解这方面知识的,求解啊,新手们可都要过这一关啊!!!!!!!求解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B:
我发了很久,没人说啊

网友C:
独立模式一般要建立原点情况下用,位置值多是绝对地址,可正可负,连续模式则可以不需要原点,位置是相对地址,(当然建立原点的情况下也可用连续模式发脉冲)

网友D(2011-10-11):
多看看编程软件不就明白了。。。。。。。这个还要问。

网友E:
相对控制多采用速度控制模式,绝对控制多采用独立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