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帮忙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持续旋转的?

楼主(2011-08-29):
sped指令是只要一次on就可以了 还是要前面的持续on呢?以前的疑问
现在看来应该是sped指令可以持续的
对吗?

网友A:
高级指令还没学会帮不了楼主,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B:
SPED指令有两种模式,一种为独立模式,这种模式必须与PULS一起使用,第二种事持续模式,这种模式只要你给定频率,马达就会动作,直到你使用INI指令或者再次使用SPED指令将频率设定为0,马达就会停止。看看附件你就明白啦。